乐华2025L

楼主(2012-06-07):
乐华2025L 驱动板,指示灯亮灯管不亮,ADJ/BKON均为0V!拔了高压板接线ADJ线1.8V-2.2V变化!啥问题啊?请教各位了

网友:
都是0V能能亮吗,你修的地方就不对,你修驱动板吧,上面没几个件

网友:
那BKON 是多少?ADJ是亮度控制,BKON是驱动板控制高压板的开关。如果信号输入没有问题的话问题就可能在驱动板了。不过这个驱动板很便宜,免烧的也就二十几块。

网友:
BKON
应该是3V左右吧
是驱动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