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声音内置没有,外接耳机声音很小?

楼主(2012-06-07):
兄弟们,我手上有一台笔记本,内置听不到声音,外接声音很小,应该不是声卡问题吧。所以想请教大家,那部分会影响声音的传输哦。。。

网友:
有时候喇叭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的本子呀?先上官网更新下声卡驱动再说。

网友:
先得确定软件的问题?比如CQ40,装有些XP的时候,内置就无声,位置是OK的,确定了软件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好好音效芯片和功放

网友:
装个win7,更新官网驱动,如果还不行再查查功放和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