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T42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2-06-07):
在二手电脑市场里300块收了个T42的尸体,只是没硬盘是一个遗憾呢!商家说这个机器发货后说坏了是退回来的,后来就没修仍在一边了!来正题,回家后接可调电源 0.029A按开机键后触发开机亮屏了!!(暗喜!但才是噩梦的开始)关机后再开!开不起来喇!!真正的问题现在才出现了!!拆机后又开了一次关了后又开不起来咯!!查吧!!感觉上会开机而且亮屏咯基本都没什么好查,不开机的时候直接点着H8出来的H8_PWRBT#(我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帖子在公司发的,没图纸呢)有3.3V~0V跳变,还是不开机!!这个信号是直接进南桥的,这个都不开的话....................上CF-260换了个全新的DBM南桥(之前南桥被上一手焊接过咯)再开机!第一次开可以,第二次就不行~故障还是一样~~T-T 看来不是南桥不良啊!!!我晕哦!!!还有这个主板用电池不能开机,TB第三脚有高电平,但是就是不打开电池和AC的转换管,TB和ADP3108换过了还是这样!请大侠们支招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正在维修中

网友:
先查看一下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说的开不起来是指不能触发 没待机还是不显啊 电流多少 电压之类正常么 这些都没说怎么好判断呢

网友:
T42  论坛上有时序 点图  应该好修。  修板子 要有耐心。

网友:
照着上电时序,T42没难度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故障也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但是多开几次就行了

网友:
PMH芯片的晶振。。

网友:
一看就是自己懒得看图纸的

网友:
期待LZ的成功!

网友:
看图纸 怎么走的  H8  要么 南桥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