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重装系统但又不变个人设置的办法?

楼主(2012-06-07):
系统文件出了问题想要重装系统,但客人又不愿意更改既有的个人设置(个人文档,软件,桌面,收藏夹之类),就是想重装完系统除了系统文件恢复外其他一切照旧。请问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够保存这些设置装完系统后又恢复的啊?

网友:
可以利用“PiokMeApp 软件”来实现。具体的操作自己搜索一下吧。

网友:
有很多集成的GHO系统盘有这个功能的啊,一般是把个人设置和我的文档内容复制到D盘,重装以后再恢复

网友:
最简单的  做个一样的系统不就OK啦?

网友:
这个不可能的 涉及到注册表 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是很麻烦的,除非你对操作系统熟悉到能编写的程度

网友:
这样不行,除非是缺失那个文件补那个文件,不然那样做是不行的。

网友:
除非你是神、、、、、

网友:
要是条件是可以完成的    一 他的系统必须是安装版的  二 用他原来安装的版本进行修复 这样就可以不动里面任何东西而修复系统

我也赞同

网友:
太麻烦了搞这个,直接告诉他不行,要保留的让他事先备份,他又不懂这个。

网友:
楼主成神的时候 , 也就是这件事情成功的时候~

网友:
(个人文档,软件,桌面,收藏夹之类),就是想重装完系统除了系统文件恢复外其他一切照旧。解决的方法:前提他的软件不能装在C盘,1.把注册表导出,把收藏夹导出,桌面的东西及快捷方式都可以拷贝到另外一个地方,在重装完系统后可以把它们该导入的导入,把原来拷贝到别处的拷贝回到相应的地方,就OK了,我原来见过一个同事这样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希望这个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