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M52L-S3主板维修

楼主(2012-06-07):
技嘉的主板大家都懂的,毛病是各种奇奇怪怪的,。昨天来了一块同样的板,主供电芯片给坏了照成无法触发,今天又来一块,上U跑码F0,这等于说没跑马,查半天没个结果,因为是单桥的板,拉上BGA无果,BIOS也刷过来,给大家上个图, 看看有没有维修过的,果断教育下。。。

网友:
桥是通病

网友:
多半是桥坏了

网友A:
这个板子桥坏的比较多,3VDUAL值对不,我修到好几片都是3VDUAL值不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桥坏的比较多,3VDUAL值对不,我修到好几片都是3VDUAL值不对造成的

3V正确。。。有3V

网友A:
要量测它的对地值对不

网友B:
希望楼主重植球后能好

网友:
搂住修好后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重植球后能好

重植后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量测它的对地值对不

对地会对,,,重植后依旧

网友:
3VDUAL不对,把网卡给去掉

网友:
你不测量cpu供电管的啊啊?/电源管理查了没有

网友:
先查各项供电个阻值吧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我换过几 个U,死机 ,蓝屏,有时开不了机来,换了就哦了,

网友:
直接换块2手的算了   这种板80一片   原来的坏板还能卖20    有闲空的话可以修修这板就当学习了

网友:
呵这板,太容易坏了

网友:
写个BIOS试下,不过很多是把桥重新植下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