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双硬盘就开不起机,求解。

楼主(2012-06-07):
我这里有一台主机,来我这里装WIN7的,我一开始刻上了就装,装好了之后重启,就是只是过了基础检测就屏幕一闪,就重启了。之后拿一个硬盘就可以。换了XP也是这样。电源也换过。求高手帮我看看是哪里引起的,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装双硬盘是不是电源带不起...

网友A:
看一下硬盘启动项设置对了没,会不会设置成了另外一块硬盘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主从设置问题

我觉得也是。

网友B:
什么板子 处理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检查下硬盘的启动项吧!

网友:
看看master 和slave 设置好了么

网友:
先看下主从,再不行就用SETUP的盘装

网友:
进bios调一下主从设置,把其中一个关闭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源带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硬盘启动项设置对了没,会不会设置成了另外一块硬盘了?

这个我也专门看了,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他的硬盘一个是SATA,一个是IDE的 所以没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板子 处理器

华擎G31M-VS2  CPU是E5500

网友C:
你的技术有待提高,bios里面看看~!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技术有待提高,bios里面看看~!设置一下~!

BIOS里面设置硬盘?我表示我没弄错硬盘。那是调什么,能说清楚点么。

网友:
两硬盘是好的?

网友:
引导项重设一下吧,

网友:
从盘有系统吗?把主盘先拆掉看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两个硬盘前面有一个100m的隐藏分区引起的故障。删除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两个硬盘的容量是多少啊?有些主板好像认不到超过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