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电流0.18

楼主(2012-06-07):
有一台三星R428待机电流0.18  TPS51125发烫,我到网上看了一下,有的人说是南桥的一个电容挂了,但是我想问下是南桥上面旁边的电容挂了还是南桥下面的电容坏了呢?具体是哪一个有人知道吗?

网友:
待机芯片的LDO有个是短路的,烧烧吧,只说这么多了,锁定RTC电路那边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几台这个问题,不是51125的问题,就是一个电容短路了,在硬盘的贴纸下面,你量一下是不是CMOS电池是没电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2373你看看这个帖子吧。

网友:
南桥地下 却是会有一个电容短路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在那瞎测  测到一个电熔直通了   拆了下来 好了 再找了个差不多大小的 换上了  好了          具体是哪个 我也说不清楚      楼主你测测试试

网友:
不是有秒杀的帖子的啊啊~!

网友:
已经找到了,就在硬盘纸下面最边上的一个电容。

网友:
小电容一个量啊!也可用手摸一下,有点烫的

网友:
是不是所有三星带那种贴纸的~小电容都有可能坏啊·~我也碰到过 ~但是是467的~那个贴纸占得很紧

网友:
有图片吗     哪个电容啊  南桥背面

网友:
是的,南桥背面线框边上的电容,两个电阻两个电容,其中一个电容阻值20这样子,拆了就好!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
电容拆了 不发烫了    但是还是没有待机电压啊、]

网友(2012-07-14):
今天刚刚遇到
的确是电容挂了
换了就好
ND郁闷死了

网友:
就是南桥  RTC  电路的 电容挂了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个一样的情况   拆掉RTC双二极管,待机正常,怀疑南桥短短   就直接干南桥去了,结果南桥取下还是一样的情况   最后是南桥背后有一个电容短路    那个在南桥背面,前面是两个电阻…………

网友:
碰到这种故障,楼主捡到了。不用开盖子,就硬盘位置的底下。秒杀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

网友:
确实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2012-08-14):
我把那个电容摘掉了    怎么还不行啊    难道要加一个上去吗

网友(2012-09-13):
没有短路啊

网友:
这个 是通病吧   三星南桥背面的电容有一颗短路 的

网友:
这个通病 论坛早已发布了答案的,我记得还有图片的!呵! 看来楼主相见恨晚啊!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南桥下面电容问题,但是最好是把3  5伏IC一起换了,这要稳定点。我以修了这台机,不过我那过现象和你不一样,触发电跑到0.37。  不过都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