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电路图的来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6-07):
这个电路图中的U32在图中起到什么作用,能否直接短接2脚和3脚,跳过这个U32的原件会有什么后遗症吗。这个U32在实际板子上是一个小的芝麻管,不知道能不能用其它小的三极管替代。

网友:
应该不可以代替  2 3之间应该是起反馈作用  不能直接短接

网友A:
这个是霍尔开关,磁铁靠近就输出低电平,磁铁离开就输出高电平
用来检测屏幕是否合起来的
普通三级管显然无法感应磁铁

跳过它后屏幕合上后机器仍然会显示,费电

网友:
知道有霍尔传感器这么回事,还是第一看到它的电路图,学习了
学习了 我就说有的机器B壳上有快磁铁 不知道干什么的 现在了解了

网友:
学习了,记住这个了。

网友:
这应该是电脑休眠 的开关 就是你把机子合上 就休眠模式   不能短接

网友:
一定不能把2  3脚短接,中间还有一个电容,短接就相当于把+3VALW直接对地了,

网友B:
不能短接,直接取掉不要,保证3脚有3.3V电压。取掉不要会造成机器无法休眠,没其他的问题。

网友:
短接了 有的应该会出现电脑按开关没反应    就是无法触发

网友:
一般我都是短接   在没有那个芯片的时候     lid没出来  不能上电  碎短接 节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短接,直接取掉不要,保证3脚有3.3V电压。取掉不要会造成机器无法休眠,没其他的问题。

本来这个机器不能触发没有休眠信号3.3V,我短接了后3.3有了机器也能触发了。但是不不知道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三楼说的对 这和开合屏待机 有关系的  普通三极管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霍尔开关,磁铁靠近就输出低电平,磁铁离开就输出高电平
用来检测屏幕是否合起来的
普通三级管显然 ...

我突发奇想能否用电动车转把上的霍尔装上去代替啊,手头边正好有个这个元件

网友:
感觉短了也可以啊 只是不能盖屏的时候休眠罢了

网友:
找个料板吧。  实在不行。 就拆了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