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屏换通用驱动板黑屏

楼主(2012-06-07):
一台长城M932屏。屏的型号是HT185WX1-100。
一个星期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烧坏了,我手上没有这种单灯管的一体板,就用了一个12V的电源板加一块单灯管高压条,用鼎科免驱2621后黑屏,不接屏线就白屏,后来换回他原装驱动板就有正常显示了,拿回去用了几天又无显了,拆开一看,驱动板芯片严重击穿,就用2621,结果如前面所说诊状,不接屏线白屏,输出屏供电有电压,接屏线时,通电可以在屏背看见灯管亮十多秒,但是屏前面没有透光出来,光时测屏供电有5V,黑时无电压,请问下各位这个问题怎样解决了?

网友:
我刚刚看了下类似的贴,有人说2621与这屏不匹配,会是这个问题吗,前阵子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三星的触屏版显示器,换了也是这个状况,当时以为是屏坏了,就没有修.......郁闷了,2621我们用了好多都是可以的呀,怎么近排遇到的都不行了呢

网友:
2621不支持18.5寸的屏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过,以为屏电路问题,没弄了

网友:
顾客已经拿了台新的走了,我是想客服这一难题才研究的,等下我用乐华2025写下看看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三星是19寸的哦,也是这样,有没有人有18.5的屏驱动啊,发给我一个QQ1411848195

网友:
屏线和程序对不对!

网友:
同意7楼的
可以去刷个程序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通用版的排线顺序和这个屏的不一样你看看就知道,这个板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