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 ATI9600 显卡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2-06-07):
各位同仁,今天接一IBM T42P  ATI9600 显卡 加电不显示,待机0.029  正常触发,电流跑0.68 一直就不动了
测试 3 V 5 V 待机正常   1.8V  北桥1.2V电压都正常,内存都拆掉上电触发还是跑0.68 不动。求助中。。。
客户反映一个月没有用 ,拿出来再用就这样了。老机器毛病多,求高手指教。。

网友:
待机偏高了吧?????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内存没过,查一下内存工作的信号

网友:
这个L9 对地的阻值非常低 只有9欧,求有好板的同仁帮我量一下,谢谢

网友:
多看,多测一下板看那里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信号部分,我是没有办法啊,那个能帮帮我

网友:
L9上的电压正常 不 还有吧L9取下来打两端的阻子  看看是那边的问题 你的电感对地阻值大小了

网友:
L9 电压正常的1.2v, 就是阻止太小了,感觉不对,这个给显卡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