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19 开机点不亮 断开高压板 电源上电 求思路

楼主(2012-06-07):
电源高压一体板  开机 没指示灯 ,开关管 400v电容 pwm 都查过了 电阻 都查过了 ,通电  12V 没电压 ,5V微电压 断开高压板上的12V飞线 电源板上电正常  求思路

网友:
查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A:
改一下高压试试呢?12v 3.3v开关  接地,试试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高压试试呢?12v 3.3v开关  接地,试试能显示吗?

谢了 老兄 找到故障了  MOS管B3942 被击穿了

网友B:
说说你修的思路,高压没冒烟啊。12V没了能不冒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你修的思路,高压没冒烟啊。12V没了能不冒烟吗。

断开 空载 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