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

楼主(2012-06-07):
今天一大早 就接到一个客户的索尼机子!
原因:十几天没使用过,使用的时候开不了机。。。
检测的时候通电 没待机电压 我就晕了 请高手们指条明路!!
开不了机

网友:
什么情况你也没说清楚。接到之后没待机电压量了吗?也没说什么板子。那个电压出来那个没出来也没说。你直接做板卡级吧。看看什么坏了换什么吧。吧主板先换了吧。要不然的话找同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