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20自动触发裸板电流0.08-0.35来回跳变

楼主(2012-06-07):
裸板,不上CPU内存自动上电触发,电流在0.08-0.36来回跳变。加焊过KBC ,SPUER IO。现在没思路了,请大家帮帮忙。
自动上电

网友:
楼主刷过BIOS没啊 供电都正常么

网友:
35v电压正常吗?看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太明显短的地方,没刷过BIOS。上电情况是自动触发,来回跳变。在跳 变的过程中测各主要电压都有,但马上会消失,然后机器在自动触发的时候量还有,我刚刚测了一下3 5V供电芯片发现保隔的电压供电不稳。

网友:
35v电压正常吗?看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 同意3f

网友:
上CPU什么情况?

网友:
看南桥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遇到过,把南桥拆下来重新直球,OK.

网友:
上CPU,内存后现象一样,不同的是电流从0.08-0.65左右;南桥还没有试过,但KBC和超级IO已经加焊过。

网友:
插CPU是跑怎样的电流呢?

网友:
好像是保隔的问题,我刚测了LM324AM四运放输出电压高于正常值(18.7-21.6)之间来回跳变。下面还有个五角的小芯片电压也是一样跟着324。现在不知道该换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