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暗屏 求解

楼主(2012-06-07):
  昨天接了个  IBM  R61I的本  来了 暗屏    改个通用高压后      欢迎使用后就掉电从起   进PE也是一样 就是不到桌面  这是什么毛病 求各位大哥帮帮忙   在线等求接  谢谢了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过吗。温度怎么样啊?

网友A:
你改电压的地方,电压偏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电压的地方,电压偏低了吧!

  主供电在主板上飞的线    开启是在3。3V啊

网友B:
修过一台T61机器机器亮了进系统前就掉电,后发现是高压条上的指示灯的供电 保险F7断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尽量用原装的或者保证原有LED灯能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台T61机器机器亮了进系统前就掉电,后发现是高压条上的指示灯的供电 保险F7断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改的是通用的  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是通用的  高压板

通用的 估计不行,通用的 也可以保留原有LED灯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 估计不行,通用的 也可以保留原有LED灯 的

   大哥  怎么保留啊, 帮帮忙。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可能LED指示灯不能形成回路或者有什么检测,灯不亮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高压条是不是有问题哦。还灯管啊那些。。。

      应该不会    不进系统 怎么都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可能LED指示灯不能形成回路或者有什么检测,灯不亮会掉电。

那怎么改啊?

网友:
改什么高压板呀!直接买个原装的多省事呀,改了亮度控制还不好,客户不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  怎么保留啊, 帮帮忙。

高压包地方原有电路切断,把新 的焊上去,飞好线然后把通用高压条藏到空间够的 地方,这样原有指示灯都有。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高压条外部供电看看是不是还是这样 同时保留原机高压条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包地方原有电路切断,把新 的焊上去,飞好线然后把通用高压条藏到空间够的 地方,这样原有指示灯都有 ...

那我把高压上 19V供电电感给弄掉     但是还是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