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LED屛暗屏,可有高手改过PWM信号?

楼主(2012-06-07):
尼玛  这个机器要把我 搞疯了,进水机器修亮后回来几次了,现在开机暗屏,并有滴滴报警声音,屛接口 ON  3.3    ,   亮度调节接口0.8V , VIN 20V  有 ,换屏一样,刷BIOS一样,PCH加焊过,屛线无断线,屛上保险都正常,在小尾巴接口能测到20V, EN   的TP测试点有3.3V,但是PWM  的TP点无电压,可有高手改过LED 的亮度调节信号,求高手出手相助。

网友:
哥们你还在玩热血江湖吗,呵呵我以前也喜欢

网友:
EN    ADJ  短接 过  没有用,短接后EN  没了 ,现在是切断EN后 LCDVCC拉过来的3.3V。

网友:
要先确定好问题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是主板发出的控制电压不对 屏才不亮啊

网友A:
有的屏要刷马片的  我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屏要刷马片的  我也碰到过

老大 机器有图像,EDID  读取正常

网友B:
目前对 LED 屏  如果白屏或者暗屏  没有一点头绪。 希望高手 出点相关的帖子。 相互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对 LED 屏  如果白屏或者暗屏  没有一点头绪。 希望高手 出点相关的帖子。 相互提高。

网友:
最早这个机器是进水,板子有短路   修亮后键盘不能用,键盘好了拿走后闪屏,换屏用了几天就暗屏了,尼玛 的愁死 我了,屛是去维修站我去保到的 ,本来屛加维修费赚了900块钱,现在暗屏 愁死 我了。

网友:
修不好的话,到手的鸭子又飞了.900块啊.只能精神上支持楼主.

网友:
不行的话把屏改LCD,楼主试一下

网友C:
加个高压条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高压条进去

这个原来是带小尾巴的 LED  ,没有改过LED改LCD ,朋友指点 下 怎么改法

网友D:
换EC呀 。这是EC的方波发生器坏了。

网友:
改一个  LED的点灯板    在坏的屏上拆  接上供电和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EC呀 。这是EC的方波发生器坏了。

PWM      是PCH发出的 呀

网友:
切断ADJ 与主板的连线。直接飞个3.3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很期待此贴的结果

网友:
首先得确定屏没有坏。。要不然你搞别的都是完蛋。。。还有就是EC拉。条件都满足的话。就是芯片坏拉。。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屏幕哪,都是换的,,楼主修好了要分享下啊,,

网友:
   LED 暗屏该电路

网友(2017-02-10):
要看看屏有没问题

网友:
PWM没有电压直接拉个电压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暗屏很号修吧!

网友:
是谁把12年的帖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