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3 版号DAES2QMB8EO维修日记 在维修中

楼主(2012-06-07):
客户描述故障,装系统装不进去,拿来自己装下GHOST拷贝正常解压正常,安装时一开始正常不过到第三步时老是卡在那不不下去了 ,系统未死--依据是上面显示的安装时间在走,键盘鼠标能动就是不下去了。那时怀疑先显卡后硬盘。显卡的话那我先不装驱动试试,那个清装的试试(也是GHOST)不过可以选择驱动安装的那种先所有的驱动都不安装---不行。测硬盘-----完好。  无意中把CPU拿下再装上----呀能进系统了,玩一会正常。准备第二天给客户时打开运行下发现电脑运行的时间稍长些就掉电。测CPU温度蛮高的重做散热系统还是不行,莫非CPU坏了,焕之一样。
  仔细观察下此电脑待机0.009,但是关机的话待机是0.084.不正常,现下图纸准备查。
求大家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新手盼照顾

还有个情况需要说明下   进入系统后有的时候系统关不了。

网友:
图纸是这个

网友:
我在待机0.083的情况下 用烧鸡法  为什么摸不到发烫的芯片?

网友:
有些 机器 关机后,的 待机电流 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正常的。至少 我遇见的  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哦,现侧下来有个3V_S5这个信号待机时无,触发后3.3  关机后1.5   这样的情况对吗?

网友:
还有个情况需要说明下   进入系统后有的时候系统关不了。

网友:
怎么没人呢?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软件没调试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