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34S电源一体板维修

楼主(2012-06-07):
LG显示器,无法点亮,换通用电源板,正常点亮,原电源板,板上标示5伏电压的地方,电压高达12-13伏(未接驱动板直接测得,此时高压启动电压为0),接上驱动板测量,5伏电压位置还是12-13伏,启动电压依旧是0,显示器无法点亮。 板上D805快速整流二极管处电压为13伏左右。我想,这电压高了,是不是D805之前的电路问题呢,换过D805,但又不知道从何下手。另外,还有一块电源板,也是一样的故障,估计问题点都一样,请兄弟们指点一下思路。

补充说明,另一个快速整流管出来的电压高达23伏,我分析了另外一块不同的电源板,从D805这个管子出来的是5伏,另外一个管子出来的是12伏,这个12伏是到高压部份的。 而我的却高了一倍多 ,所以我分析问题应该出在变压器部份或者前面。不知道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
把图弄上来,5V的地方时12V明显就是不对。你看看你的5V是12V降下来的还是变压器过来的,要是12V过来的,就是有东西短路了。

网友A:
对了,你的LG振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要是LAF0001就好办了

网友B:
重点查反馈。
查光耦、TL431是否损坏,查稳压二级管、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原来换过一个高压线圈,故障一样的,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哦,是这个啊,你没换过这个TOP245Y吧。这个有点难度,你有手机拍个照片我看一眼,这个就好坏大的二极管

网友(点评):
TOP246Y换过了,新的。

网友:
5V是直接从变压器过来的,从5伏到SRF1060之间只有一个保险管,一个电感,没有什么降压的地方吧。而这个SFR1060直接连到变压器脚了,所以是从变压器过来的。

网友C:
我觉得不象,你有没有测过12V正常吗?如果也是偏高很多,检查你的万用表电池,再换电源管理新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的LG振荡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要是LAF0001就好办了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炸飞了。后来换了个TOP246Y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反馈。
查光耦、TL431是否损坏,查稳压二级管、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光耦没有换过,脚电压1脚为1.65伏,2脚为0.35伏,TL431换过,没问题。二级管,整流管都检查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象,你有没有测过12V正常吗?如果也是偏高很多,检查你的万用表电池,再换电源管理新片

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万用表不用怀疑,虽然电量开始报警了,但测其他电源板5伏就是5伏,12伏就是12伏。

网友:
照你说的驱动板90%的可能已被烧坏

网友:
你可以参照这个图 重点检查下光耦部分 但愿帮的上你

网友A:
呵呵,你换错了兄弟,那个震荡芯片是dm0465.不是TOP246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炸飞了。后来换了个TOP246YN

你换的不对,是DM0465R

网友(点评):
错了,不是DM0465R,脚在板上的插法不同。0465R是三前三后,TOP246YN是二前二中二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换错了兄弟,那个震荡芯片是dm0465.不是TOP246

谢谢,我不知道是这玩意儿,所以随便用了一个试一下。

网友:
dm0465三星用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