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索尼笔记本无图纸,触发掉电

楼主(2012-06-07):
索尼笔记本PCG-894N,偶尔能触发亮机,但是运行不到几分钟掉电,掉电后不能开机,测得公共点电压才7V.等过段时间又可以亮机,但还是老情况,跑保护隔离发现正常时第一个MOS管S极16V正常电压,G极4.85V左右,故导通到公共点电压16V,当掉电后测得S极和G极都为16V,故被截止所以不能导通,公共点才7V左右电压不能开机,将第一个MOS管G极旁边的电阻摘掉,导通后公共点16V,待机出现0.01A,但是不能触发,有点很郁闷,这机器该怎么修

网友:
保护了,看看散热之类的.

网友:
保护后你把BIOS放一下电看能不能开机.索尼的保护电路很复杂.

网友A:
放下BIOS 的电试一下  如果不行。 跑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感觉是滤波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下BIOS 的电试一下  如果不行。 跑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感觉是滤波电容性能不良。

G极旁边想连的滤波电容换过,G极和S极是并联了2个电阻和一个电容,BIOS早放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旁边想连的滤波电容换过,G极和S极是并联了2个电阻和一个电容,BIOS早放过了

那等机器掉电后 应该 就能测出来是哪里拉低了电压。!保护隔离 总共电子元器件 也才 那么多。  兄弟给点耐心吧。

网友:
加焊一下供电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