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的怪问题,无语中 ...

楼主(2012-06-07):
手上有台IBMR30,有时过完进度条的时候屏不亮,有时亮了,用个10多分钟有自动关机了,绝对不是风扇的事情。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没思路了,难道是供电不足吗》?
供电不足

网友:
VGA模式可以进么,可以就可以确定 显卡问题 也就是北桥问题。做北桥吧

网友:
r30好像有通病吧

网友:
进PE看下吧我遇见很多都系统问题 排除了再去动主板

网友:
进PE看下吧我遇见很多都系统问题 排除了再去动主板
同意楼主:
5.0
weikissv88
同意楼主:
必须的。 软件比硬件风险小一些。

网友:
如果CPU供电是ADP3421,换之必好.

网友:
可惜不是亲,说的芯片哦。但是也感谢亲,为我的难题出了一把力。

网友:
换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网友:
是不是发热问题?

网友:
P3机 CPU热处理不好容易保护性关机,换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到进度条说明在检查硬件,用了十多分钟说明某个芯片发热

网友:
看那芯片热

网友:
是电容失容滤波不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