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做北桥修好了!但是BIOS自己锁住了!!

楼主(2012-06-07):
昨天那个R52的板子。下决心做了北桥。亮了。但是不幸的是BIOS自己加密码了。锁住了!!求助咋整.原来是没有密码的。 如果需要换芯片。密码在哪里芯片里面?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有密码芯片的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LZ搞定了,分享一下

网友:
和T40不是一样的吗,在内存边上.

网友:
顶起........

iamzzl -2 警告一下别灌水!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北桥都搞好了 密码芯片不知道在哪了、、、  应该是在无线网卡下边 那个八角的。

网友:
没有那个T40的我知道是哪个。但是这个R52的没有发现那个芯片啊!愁一会看看能刷BIOS不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有。正在找板子。换BIOS吧。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IBM R52的笔记本是上迅驰2代的CPU,BIOS密码是写在IO芯片里的,IO芯片在正面内存槽旁边。

网友:
楼上帅哥  你怎么知道在io里啊

网友:
连续输错三次密码,你看有没有啥子提示之类的吗?

网友:
确实在IO 里面。只能换IO或者换主板了。  找了好几家同行也没找到这种主板。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