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悲剧了,求救。求救……

楼主(2012-06-07):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7883-1-1.html
这是前两天发的一个贴子,想改一下电源,结果悲剧了,通电,没反应,然后,短接绿线,风扇不转,2秒后,放炮了,室内灯一闪,开着的电脑重启。
认真检查,并没有短路情况。主开关管处的一个22欧电阻炸了,电阻为0了。K2698和W9NK90Z都击穿了。
10A的保险管烧坏。二次侧各管正常。本人是小白,接触电源不久,求救呀

自己想加焊,可是小烙铁不给力呀,又拆装了两回,对不住大家的眼睛啦,都认真检查了好像没发现有短路的情况。

原来的样子。

网友:
我自己怀疑可能原因:一,焊接短路,但是没有发现呀,二,1620CT超快换成肖特基20200CT,但这个应该可以吧。求解,这个电源还有修的价值吗,自己用的。

网友:
不要修了   买一个把   烧了修很难的

网友A:
焊工不行啊,换把好点的电烙铁吧,事半功倍的。

网友B:
这要换好多东西,估计真是小白是修不好的,开关电源坏配件检测不全,通电还会烧东西的

网友:
问题太多的话就直接换个旧的电源就可以了,而且每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换一把白菜白光,保证你事半功倍,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谢谢,指点,像这种烧坏的情况,是不是其它会连带烧坏很多地方呀?电源本来是好的,就是我自己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工不行啊,换把好点的电烙铁吧,事半功倍的。

自己平时没事玩一下,呵呵,也没有太多的要求。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要换好多东西,估计真是小白是修不好的,开关电源坏配件检测不全,通电还会烧东西的

我看这个电源里面的东西都不错,能不能拆下来,改到别的电源上面呀,哪些利用价值比较大?

网友D:
大片烧坏的不要修了,你的还带模块小板,更难修

网友:
换个新的吧,这个放下慢慢修吧,能练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片烧坏的不要修了,你的还带模块小板,更难修

板子上的FB1 FB2 FB3 黑色的是什么元件不怎么像二极管呀,这三个都是正反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的FB1 FB2 FB3 黑色的是什么元件不怎么像二极管呀,这三个都是正反都通。

FB1 FB2 FB3 不是二极管,是连接线电阻为0。

网友E:
说句实在话,烧成这样还真不好修了。以后修电源还是串一个灯泡在保险位置处,把保险取了,灯泡当保险用。
修电源,我刚开始也是跑线路一个一个元件的测试,后来修得多了就可以分析故障原因,和坏得哪些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个电源里面的东西都不错,能不能拆下来,改到别的电源上面呀,哪些利用价值比较大?

好多都可以用,修开关电源要慢慢的积累经验,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句实在话,烧成这样还真不好修了。以后修电源还是串一个灯泡在保险位置处,把保险取了,灯泡当保险用。
...

我也是一个一个地拿下来测试,话说,电源里的元件真不好往外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