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7):
联想G460
笔记本
BOOS开机密码忘了 怎么解决。。我没有看到电子
放点不行。。刷BIOS可以了。。。谢谢你们
开机密码
刷BIOS

网友:
重新刷下BIOS。。。要是那种有另外的密码芯片的要麻烦些。。。
同意楼主:
5.0
eser-lxh
同意楼主:

网友:
把主板电池拿下来放电!!不好的话!刷bios!!!

网友:
重新刷bios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最简单的刷BIOS 用编程器刷

网友:
g460放电就可以

网友:
放电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 看有没有 密码芯片
同意楼主:
5.0
衬衣控ゝ先生つ
同意楼主:

网友:
放电,不行刷BIOS

网友:
如果是进BIOS界面的密码的话是破解不了的,只能刷BIOS,如果是用BIOS设置的开机密码的话电池放电就行!

网友:
联想的BIOS密码放电怕是放不住哦…………只有刷BIOS看看

网友:
放电刷bios两个方法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这种情况应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