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写入后,资料没了,高手们谁知道怎么恢复过来呀!

楼主(2012-06-07):
U盘的文件没有格式就这样写入掉,没了,怎么搞出来

网友:
我一般是两个U盘互作备份,一个坏了还有另一个还原……你这种情况不太好处理吧,用什么finaldata什么的试试吧

网友:
看不清图片,不知道什么工具写入。

网友:
图看不清用的量产工具吗

网友:
量产的u盘,资料基本找不回来了,只是格式化的话,数据软件基本都能恢复

网友:
用软件扫描一下吧,扫描不到的话,就没有希望了。

网友A:
那界面 应该是软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界面 应该是软碟通~!~!

软碟通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碟通是啥玩意?

荤荤、你连这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