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楼主(2012-06-07):
220V保险断,开关管坏,换之 ,没有5V,12V。怀疑电源管理1200AP40,换之,5V,12V出来,接驱动板,显示器总是重启,拆下来,在5V,12V上接小灯泡当负载,12V微亮,还会闪,5V的不亮,确定5V  12V不稳,发现450V电容脚断,坏掉,可是5V  12V还是不稳,唉  无奈,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还是不行  。。。。求助

网友:
已经解决,0.2的电阻坏了,变成0.8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是不是哦
0.2与0.8差不多嘛
应该问题不大啊
请问LZ是哪个电阻哦

网友B:
遇到过 0.2是保险电阻 组织大了电压就不稳跳变!

网友:
你扁的象点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 0.2是保险电阻 组织大了电压就不稳跳变!

不是  那个是电流检测  挂在1200AP40的精密电阻,阻值不能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哦
0.2与0.8差不多嘛
应该问题不大啊

是一个电流检测精密色环电阻

网友:
精密电阻那个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