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HP CQ40 404TX 声卡驱动(不刷bios)!

楼主(2012-06-07):
现高分求HP CQ40 404tx  32位xp声卡驱动,哪位朋友有的请发给我,不要刷bios的,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装好吗??????

附件

3Q

网友:
驱动人生驱不到吗

网友:
就改win7不就好了
何必強求XP呢?
不过我看过客户来的机子是xp的
应该也是可以驱动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5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系统设备里面有一个UAA什么的卸载再打

网友:
没有用,装好了,过短时间一样的出问题,只有用了WIN7后,就好了

网友:
网上一把一把的,先设备里UUA微软音频卸载,再下一个IDT1.1的小补丁装上,这样就能发现声卡了!只有发现了声卡你才能装上驱动,不然有驱动没有方法那也是白费劲!中间要把发现未知设备卸载一下,再搜索一下硬件!这个样声卡就出现了.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可以多收钱不好吗?

网友:
有道理

网友:
在PE下就可以刷BIOS   很简单啊  又不用拆机

网友:
你把机子的声卡型号给我

网友:
应该要先打什么补丁然后再装驱动才好 !我记得以前弄到过。。不需要升级BIOS

网友:
      加我QQ185155584。。。我QQ发给补丁文件给你

网友A:
看到这么多分很激动。可惜现在没有接到这个机器。

网友:
分数怎么发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么多分很激动。可惜现在没有接到这个机器。

分数怎么给别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数怎么给别人啊

楼主还是很讲信用的
不过这个也是一定的,不然下次就没人帮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怎么送给你啊

这个我不知道了!!!装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不知道了!!!装好就好

给了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