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gx280 开机提示 No timer tick interrupt (无计时 ...
DELLgx280 开机提示 No timer tick interrupt (无计时器嘀嗒信号中断)

楼主(2012-06-07):
DELLgx280 开机提示
No timer tick interrupt
(无计时器嘀嗒信号中断)
这个计时器是什么 有童鞋知道的吗
信号中断

网友:
我接触很多戴尔电脑,但是好像没碰到这个错误哦

网友:
没有碰到过额

网友:
我查了一下资料 你这问题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你可以重置BIOS 看有没有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
换了CPU 问题还在的话就只有把机子扯开 慢慢修主板了 通电测试主板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百开水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换了 CPU换了 还是一样 谢谢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