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该高压板,成功了。还有问题请教下大家们

楼主(2012-06-07):
我这是第一次 改高压板 成功了,12V on GND 成功了, 现在 我需要拆除 电源板上面的什么 东西,啊!! 电源板上面的高压包跟 通用高压板上面的高压包一样, ,我应该拆除什么啊??
高压板是改完了,但是 显示器里面 放不开高压板啊, 郁闷中,,,, 等管线不够长 怎么办啊?
显示器
同意楼主:
5.0
Search°瞬间
同意楼主:

网友:
路人、
用灯管延长线,还可以把那三根线换长的延到能插得位置

网友:
付吕剑武
有高压延长线

网友:
把保险取了就OK了啊
线不够长就只有接了
换东西是不好装的
我们一般是要搞系破坏
同意楼主:
5.0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

网友:
同一楼上说的,把原有的零件拆了就行了,看来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网友:
怎样能解决问题就怎么样搞呗 线不够长就接 板修不好就换

网友:
直接把原高压部分钜掉就能装上了,如果不钜掉,要把原来的零件拆了,不然高压条很容易坏

网友:
把高压变压器电容什么的都拆掉

网友:
淘宝有小型的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供电后面的差不多都可以拆,不过也没什么拆的,就拆两个变压器和两个管子有用

网友:
看看你的12V是从什么地方接的,我一般是从高压电容上接的,这样就不能断开高压保险,你把高压包和芯片拿掉就可以了,至于你放不下通用高压板,这就要靠自己想办法了,不行就把线接长点,把高压板放在铁壳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