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盘修复系统

楼主(2012-06-07):
今天去客服家装系统,客服说有重要资料在了,让我给修复一下系统,我过去看了一会,提示说什么系统文件丢失,请用光盘修复,我去了也不会修复系统,请问各位老大哥,什么用光盘修复系统了??教教我

网友:
是不是让你按“R”修复嘛,按了之后是重启。这个修复不了,只能重新装系统,装系统前扫描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不同版本的都不能恢复的

网友:
没试过,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没见过能修复好的,都是重装才行。有用的资料先拷过来

网友:
果断重装系统!

网友:
人家客服不让重装啊,只让我 用光盘修复一下 系统啊 ,我有什么办法了,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2-08-24):
是啊,为什么不能修复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成功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可以修复的,像服务器系统坏了,当然不能重装,用完全安装的系统盘,选择装系统的时候修复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是文件可进PE COPY ,再GHOST ,如果是有重要软件 ,最好就是用完全安装的光盘修复安装

网友:
真没用过光盘修复,我也很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2-10-21):
我还没做过

网友(2013-07-01):
听说可以呀!就是没有安装版的系统盘进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