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我看下子这个电图,分析一下子

楼主(2012-06-07):
师傅们帮我看下子这个电图,分析一下子VIN有19V on/spik2无开启电压,VREF开始有电压,被我吹了一下子没电压了,还有这个是+5V-LDO电压是不是这个芯片自己产生的,我到处查不到来源,(此机不触发,待机无3。3V 5V,待机5V是这个芯片产生的,开始拆板子的时候,开机键上面有5V,查此芯片无+5VA产生,吹了一下子此芯片,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查on/spik2开启电压一定要有+5V-LDO电压才可以生。

网友:
换一个试试看 是不是吹坏了

网友:
VREF都没有了   有可能是把芯片吹坏了哦

网友:
VREF 没有肯定芯片坏 先换芯片

网友:
这张图是用来开启补偿电压的吧  5VLDO你看看图纸是什么状态下的  S5状态下的话一般都是脉宽调制电路产生 然后肯能经过一些三极管  MOS管 转换芯片转换  截图不全也不好判断。

网友:
我是学徒 嘿嘿 不过理论有那么一点在此发表下个人看法仅供查考 一般待机3 5V产生模式 只要有VIN主供电和LDOEN或者SHDN这个开启信号之后内部就会产生3.3v 5vLDO线性电压 而楼主这图没开启信号应该内部集成 所以主供电正常后应该就有5VLDO这个电压 原因不是虚焊就是芯片坏了 5VLDO产生了从而才有ON1 ON2开启3.3VALW 5VALW这两个电压 至于中间BST VCC 控制之类就不写了 本人很懒 嘿嘿 别骂人哈 随便说说

网友:
ldo是它自己产生的,你是不是吹坏了,风枪温度不要开太高,

网友:
火速关注哦。多试试看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这也有个这样差不多的VIN有电压,19V   REF也有电压,ON1  ON2都有电压一切正常,就是+5V_LDO不正常只有1.几V,这电压是芯片产生的吗,我在图纸上这么查不到是怎么产生的啊

网友:
你吹的温度是多少~   应该都是吹坏了!

网友:
芯片有没有吹短路啊,重新取下来再吹上去看看

网友:
换芯片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不是本身就是外围

网友:
还有看一下有没有吹掉件了呀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吹掉件啦  没有就换个芯片OK

网友:
芯片损坏几率较大

网友:
oz815IC 坏的概率很大,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