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进水机严重腐蚀 无待机,断线,坏芯片

楼主(2012-06-07):
昨天收到一台T60老家伙,说是进水的,拆开机器发现主板下板的确进过水,而且好严重,估计客人进水后还尝试开机什么,后面有几个芯片烧得发焦了。用洗板水清洗一遍,所有电感上打对地阻值,公共点也打,没短路情况,上电,没待机电流,查电源头有20V的电压,按时序来说,先工作的是东芝芯片,发现TB很糟糕,痒化严重,断电加焊一下,测TB供电,没供电,查点位图是经过一保险二极管到57脚供主供电,未经保护隔离的,发现二极管到TB57脚断线,那好办,直接飞个20V到TB供电脚,VCC3SW出来了,此时也有待机了,但待机偏高,0.10A,测3V5V都OK,但是过了一会又掉电,是慢慢的掉电,那就应该保护隔离出问题了,查出D59二极管虚焊,加焊不掉电了,但是微短路情况还没空搞,进水机真是多问题

直接换板子吧。维修的话,返修比较高
我这也有台T60,VCC3SW一会有一会没有,好难搞

网友:
期待结果,希望楼主能修好!

网友:
修好也别给别人保,,进水严重,那些零件寿命保证不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 最不好弄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稳定性要差的多,不一定哪天又有什么问题了。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基本只要价格报上去,修好的几率也就高了。

网友:
同意 进水要是立刻拔电池还好弄点 就怕客户自己烘干继续开机 那就麻烦了 一烧一大片啊

网友:
不保是最明智的

网友:
能修好进水的板子不容易

网友:
坚决支持换板。

网友:
机子进水还强行开机的就不要弄了,问题不是一点半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