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网线 网卡灯还在亮 连不上网

楼主(2012-06-07):
联想G465插上网线网卡灯显示正常,可是却连不上网。而且拔掉网线后网卡灯还在闪....什么情况?

网友:
橙色灯还是绿灯啊

网友:
机子是不是被雷击过啊,,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芯片或者是IO,,最后南桥

网友:
先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遇见过。 直接拿售后了。。因为机器还在保  他们说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肯定是雷击的了,换一个网卡吧!

网友:
如果没插网线 瞪着!那就可以换网卡了!按正常的不亮!硬件问题!支持4楼讲得甘明白!

网友:
   四楼亮了 ~

网友:
强烈要求换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