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系列大电容机器

楼主(2012-06-07):
前几天修了一台L系列的机器也是用那个NEC的大电容。
问题是开机掉电。基本这样的情况都是判断为大电容坏。 改电容还是掉电。没办法换上原装大电容,结果还是掉。
拆机测所以供电电路。发现内存电压没出来。(找不到图纸)跑电路到工作芯片(型号记不得了)。找到芯片的电路图。测VCC供电短路。拆供电芯片,还是短。查到一小电容短路。
以后大家看到大电容的机器,大家还是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问题。要不搞半天。。。。

网友:
是东芝什么机器 是M200 或者 L312的吗   你把大电容换4个330电容试试看  我每次换了4个就好了

网友:
每次都是换大电容好的

网友:
原来是内存供电电容短路引起的掉电。。。不过你修好了!!还是要换大电容的啊!!不然他下次坏了又说你上次没修好。

网友(点评):
呵呵 坏什么保什么。不找事,也不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