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 PLN 开机跑码,显示器显示,提示按F1,键盘无反应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07):
一片昂达945 PLN主板维修,开机跑码正常,显示 器也显示,提示按F1继续,但键盘完全无反应,换成USB的也没有反应。
键盘无反应,一般想到的是BIOS芯片,南桥,键盘接口所联接的相关元件。
刷BIOS,没有编程器,做桥,没有BGA,跑线路,又不熟。

怎么办,工具只有一把风枪,一个烙铁,一个万用表,一个电容表。既然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先查BIOS芯片附近的电容,将电容焊下。电容表一量,1000uf 16v的电容显示大概是800多uf,怀疑是该电容的问题,果断换掉,键盘灯亮了,此板修复。

网友:
跟客户说,换板吧。你别修了,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楼主是看到电容鼓了?

网友:
哇。。奇才。。。哥   汗颜。。  高手,,!! 不是一般的犀利。。

网友:
目测发现电容暴,第一时间换掉再上电,,

网友:
我估计还会返修

网友:
绝对不是一般的牛人   灰常的牛,如果电容不鼓,有多少人能想到把他拿下测量??

网友:
  维修真的 要心细,一般我们只会看见电容鼓包了才会考虑电容

网友:
高手呀,电容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