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m92白屏

楼主(2012-06-07):
手上有一台great wll m92 19寸宽屏液晶显视器开机白屏。经查屏供电没有5v,将屏线拔下测试仍没有5v还是0v.继续查发现在主控板给屏线供电5伏的位置有一个小贴片三级管wa6收入有5伏输出0伏,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请赐教。

网友:
去掉不用,直接把5V引过去就可以啦

网友:
接根五V电压给屏供电就行了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那两个脚。最好换了那个管子

网友:
怎么觉得你的问题很变扭呢,你都知道5v问题出在哪了,干嘛还要问啊,三极管的工作原理你肯定懂的呀
同意楼主:
5.0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3极管呀,

网友:
最好找三极管换,不然到时会连屏幕一起损坏的,得不偿失

网友:
1117三极管不是有个5V电压吗、 直接接根线飞过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
在板上找个5V飞根线到屏线5V脚上

网友:
从电源连5伏到屏供电,试机正常,不知时间长了后怎样。多谢个位。

网友:
我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来加分的了,大家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