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 CPU温度超高的90

楼主(2012-06-07):
ACER 5580 CPU温度超高的,如何解决?

网友:
温度高,散热做好不行,就等着换主板吧,还可以考虑散热器

网友:
看看U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的本子也是那样 以前正常后来因为要学习就老是去拆它 温度从50直接飙到现在开机差不多70 连游戏都不敢玩了 硅胶换过极好的 风扇换了 导热管正常 风扇改长转还是不行 至于接触问题就不可能了 我都弄了N到了 现在就将就用 懒得弄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7300显卡有时候会温度超高

网友:
几扇改长转,看看铜管有没有一边不热,一边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