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板用的是什么技术?

楼主(2012-06-07):
能否从这些图片看出这个控制板是用的什么系统?单片机又不像,该板通过数据线由一台电脑软件控制。
维修这样的控制板需要掌握那些技术?没有图纸

MACH215好像是主芯片

网友:
主控是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网友:
没见过。不会修。

严禁灌水
管理员也来凑热闹,罚^_^

网友:
用途是什么地方的呀,找修plc的人应该懂,好像是单片机电路

网友:
做芯片老化的设备,现在是电脑识别不到这个设备

网友:
“能否从这些图片看出这个控制板是用的什么系统?”,什么系统,嵌入式系统^_^。如果就是楼主给出的芯片,这块板是没有系统的,而是有CPLD的电路,控制信号来自于PC机。CPLD可以简单地认为是若干数字门电路的组合,与单片机不同,它不需要什么操作系统。
“维修这样的控制板需要掌握那些技术?没有图纸。”,模拟、数字、单片机都需要。当然具体到这块板数字电路的知识更重要。如果你没有好板做对比,这块板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多试试吧。

网友(点评):
宇哥我错了。小彭找我。我不会所以只回答了个不会修。下回不敢了。

网友:
“宇哥我错了。小彭找我。我不会所以只回答了个不会修。下回不敢了。”,谢谢饼哥支持,目前有很多非正式会员把我这儿当加分站了,所以我下手比较狠。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像是NEWPORT的TC测试机,我们修过一款类似的主机,连芯片和布局都一样,有三个CPLD控制,通过加热半导体制冷片来控制输出温度的,用户是做光纤设备的.这么一台机器卖几W块.如果楼主确定是这块板坏了,那有99%的可能性是最大块的CPLD坏了,这芯片不知是设计问题还是厂家故意,发热很大,一般一两年就要送修,更换时要连另外两块小的PLD一起换掉才行,里面编了有逻辑门的,通常是破解不了的.这种芯片一般编好程后厂家都会把一个读写控制口烧断,让你读不出来.
听说有人能破解,就是把这芯片用机器磨开,放大300倍,再把熔丝接上.然后读出里边内容.

深圳电源维修是个高手,阅历也很广,高人,另外请教STC10F08XE单片机能不有破解啊
给力
能把芯片里的熔丝接上,真有能人啊,
楼主高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设备,受教了~

网友:
正和口味~!拿过来修,2K元包3个月!
图纸也有!1.8W一套!

网友(点评):
NB,图纸都有!

网友(点评):
NB啊~有图子~难道你是Newport的人,这都能搞到。留个联系方式,我找你修~

网友(点评):
修这玩意的维修价至少得×万吧

网友:
麦毅诚 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我手头一个20DIP封装的PLD都没有把程序破解出来,这个CPLD更麻烦。还有如果要破解的话估计也要上万块。

网友(点评):
不知STC10F08xe能不能破解?

网友A:
普通CPLD的破解不难,费用也不高。不过有些就真有难度了,大概5、6年前有个搞汽车防盗锁的兄弟和我提过他找了北京、深圳的破解公司,都没能给他解决问题。我看过那片IC,从外观看就应该是CPLD,当时他肯出6W。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是用的什么技术

网友:
这种板的维修,最怕有单片机或者PLD器件的板了,往往没有程序,换了空芯片没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
麦兄的开价不贵!但如 深圳电源维修 所说的那样,客户修起来没完没了,惨死!
麦兄图纸都有,敢2k接修,就足以证明烧 PLD 的源文件也是被你掌握了的。从厂家流出源文件的可能性不大,这就足以证明麦兄是花大力气搞到手的,既然能花大力气搞源文件和图纸,就足以证明这个故障不是个例,所以才敢投入资源。虽然保3个月是行规,但麦兄特别说明,更足以证明 深圳电源维修 所说属实。麦兄何不把问题完全解决掉,把费用提高些。
既然 深圳电源维修 已经说出问题了,楼主何不想办法给CPLD降温,延长使用寿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CPLD的破解不难,费用也不高。不过有些就真有难度了,大概5、6年前有个搞汽车防盗锁的兄弟和我提过他找 ...

最新的破解技术看到过帖子,是测芯片电源电流波形,再分析,试烧PLD ,再上机,反复试验。此法对于破解MCU更为有效,但想必破解者对这些芯片的底层工作是非常好熟悉的了,并且建立了数据库,此等高手乃真高手。
自从加密开始的那一天,解密就诞生了!

网友:
先弄供电  在 弄 集成电路及周边电路    信号部分能修的就修  如果主控坏了 程序坏了 就放弃 没时间研究那个 以后慢慢搞    别花了大把银子就是一个  运放 缓冲器  门电路  什么的 集成电路芯片坏了  或者 三极管  二极管  供电稳压 坏了 就不值得了  基本的能弄好就弄好  厂家保密的 还不管他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没有?
麦兄的开价不贵!但如 深圳电源维修 所说的那样,客户修起来没完没了,惨死!
麦兄图纸 ...

还没有修好,联系不上麦兄啊~不知还有哪位师傅有能力能修好这样的板子?
方工你可以修吗?

网友:
没有见过 这种 因该不好修 等等看看有高手吗???、

网友(2012-07-08):
什么呀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