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80(AM2)主板跑BF,没检错此代码?

楼主(2012-06-07):
APM80(AM2)主板跑BF,没检错此代码?
CPU电压:1。18V;内存:1。81V

刷了2个BIOS依旧
压桥,依旧
换内存,依旧
怀疑IO,没有动??

BF什么意思?

D0--B1--D0---B1---BF

补充内容 (2012-6-14 18:31):
今天加焊了北桥,依旧BF

网友:
什么北桥 ?

网友:
干北桥试试

网友:
AMD的北桥,我没自信
干狠了,桥挂了;
干清了。。虚焊了。我最怕AMD的桥

网友A:
没有把握先不要急着去干桥,不然后面修得好的,被你这处一焊就永远的挂了,BF你得说说前面是跑什么代吗?通电就BF吗?如果前面还有代码,你可以不插内存看看跑什么呢?你都没有说,就说一个BF,我们怎么知道?

网友B:
干网卡干声卡干IO最后桥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把握先不要急着去干桥,不然后面修得好的,被你这处一焊就永远的挂了,BF你得说说前面是跑什么代吗?通 ...

D0--B1--D0---B1---B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网卡干声卡干IO最后桥不解释

网卡;声卡;IO;桥都无发热现象,
我去试验下,一个一个去掉

网友:
音效和网络,排除一下看看?

网友:
是这这桥很容易挂,买个好点的返修台

网友:
我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干NB吧!!!不解释

网友D:
北桥嫌疑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嫌疑最大

今天加焊了北桥,依旧B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看看!!!!!!!!!!

换了N个CPU了,搞维修,不会犯这样的常识错误。我们专门有测试CPU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NB吧!!!不解释

今天加焊了北桥,依旧B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网卡干声卡干IO最后桥不解释

网卡,声卡,都去掉了
加焊了桥。还是依旧BF。狠无奈 啊

网友:
换个诊断卡!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个北桥试试呗,电脑这东西有时是奇怪的很。。。

网友:
这么多东西都搞了,bios也不刷一个?还有跳线有没有错。。。

网友:
我的也跑D0,难道是通病?北桥挂了?

网友:
这桥有的压一下能点亮的重做BGA也不好,桥本体坏的很多,不值得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