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F71889F的IO参与开机吗

楼主(2012-06-07):
我有一块msi的主板不触发,可以强开,强开后跑E0,就是此IO,求思路

网友:
有三长报警

网友:
拿万用表从电源绿线货开关针刮下IO不就知道了

网友:
MSI的I/O71889参与了通电的,MSI的主板不通电你还要比其它的牌子都考虑一点,那就是MS-7或MS-6G,

网友:
你那是什么机种,要不要线路图。我给你发一个呢?

网友:
好啊谢谢了,我現在在外面,回去了把型号发给你,帮我弄个图纸

网友:
还有大神吗在给点思路

网友:
肯定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好像Fintek的71889都参与开机的。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这块芯片坏了造成3.3V短路呢。肯定参与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