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好兄弟们,手上有联想G455 BIOS第2脚无波!

楼主(2012-06-07):
联想g455_NAWA1

网友:
1貌似就是CS片选信号怎么会没电压呢 还有楼主休眠和温控那块正常么

网友:
体眠正常,待机为高电平,温控是哪个脚啊?这个脚电压在待机时应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有图纸上纸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好得马上传上来!

网友:
直接传给我行了,传上论谈上还要下载分呢

怎么传给你呀?我不会哦.
好得

网友:
这是不触发,你看看EC和南桥交换信号没有,SUSB SUSC

网友(点评):
没有SUSB SUSC 只有S3 S5实测待机下两个都没有电压.

网友:
待机时WP#就有数据交换

网友(点评):
你看下图,U52是BIOS 这个WP#是3伏进来的,没有波,好象是1. 2 .5 .6脚才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7677-1-1.html 可是看一下这个实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以前看过,和这个板子差得太远了.这个是仁宝的板子!

网友:
WP#是3.3V供电没有波波的

现在确定为EC条件没有满足,问题可能在南桥或温控电路。不知道温是哪一个角,

网友:
CS#是片选脚,待机正常一定会有波形

网友(2012-07-09):
现在是CS#有波,SO第2脚没有波,另外BIOS各脚电压正常否>?

网友(2012-06-08):
连续的波形吗

网友(点评):
2脚没有波,波形也不对,看上去象是EC没有处于待机状态!不知道是南桥还是温控电路引起的。

网友:
是连续的波形。。。

这个我知道,现在是波形有问题,

网友:
再一次顶起来,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正在找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