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F520E网线 打X与连接循环

楼主(2012-06-07):
网卡驱动都正常 不插网线右下角打X  插上网线有反应  显示连接2秒再打X 又连接循环  网桥换过 还是一样 大家知道网卡IC一般是哪个脚检测网线的吗

网友:
嘿嘿 这不会是传说中的网络回环吧 建议楼主测试下网卡接口和你所插入的网线

网友:
接口和网线都没问题的,网线是我自己在用的 客户反应的情况就是这个 这种情况会跟网卡IC有关吗

网友:
换个心片,就知了,网卡心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