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跑电路

楼主(2012-06-07):
跑电路 跑电路 我头都大了   要跑也要知道怎么跑啊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往哪里跑

网友:
我认为,这里所说的跑电路应该是说针对没有图纸的可能的故障电路进行查看,看是不这个故障电路中的某个原件损坏。依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来查故障点,针对找到的故障点进行维修。个人认识,有错误的地方大家指正。

网友:
跑线路就是根据一般的电路结构按板上的各个元件的连接方式去用万用表去测试一段电路的是否相连相通。

网友:
我同意楼上大哥的看法,假如有图纸就容易多拉!首先把维修思路想好!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上所说的因该是走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用万用表按照电路的顺序从供电开始往后面检查各个元器件吧?新手上路!

网友:
所谓跑线路的诀窍就是——
像泡妞一样,有决心,有信心,循序渐进(打好基础),坚持不懈(客服畏难情绪)^_^

网友(点评):
这辈子对女人最不拿手....难道就没希望学会跑线路了?

网友:
跑电路挺简单的啊首先试试跑保护隔离

网友:
“leon19840807  这辈子对女人最不拿手....难道就没希望学会跑线路了?”,泡女人要学,跑线路当然也要学,我还没见过有人生下来就会的。

网友(2014-07-20):
除了一颗好学的心。还得有一个会教的老师。蛮难的————

网友(2014-12-19):
跑电路就是顺着线路板的线路查找坏的地方。

网友(2015-11-03):
还是先从基础学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