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版号LA-2641P没有3/5待机

楼主(2012-06-07):
3/5V待机芯片的22脚,V+有15V的主供电。21脚VL有5V线性稳压输出,6脚有5V芯片供电。23脚SHDN#有14.5V的主控信号。ON3 ON5 没有开启信号,为低电平。ON3,ON5的信号来自于MAINPWON。而MAINPWON这个信号是由393比较器经过PD5来的,长话短说了。只要把PD5那个二极管取了 就有3/5待机,焊接上就不行,把PD5后面两脚翘起来。PD5后面的电压分ACON那里3.3V.MAINPWON,5V。而PD5两脚的电压分别都是2.2.把后面的MAINPWON和ACON后面的电路断开还是不行,反正就是只要把PD5焊接上就没有待机,把PD5和PD6互换一下,故障还是一样,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
LM393的5、6脚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的保护动作。后极有短路,查下B+去的地方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PD6的2、3脚与PD5的2、3脚电压一样就对了!

网友(点评):
说的就是废话……

网友:
首先看一下B+可正常啊,正常的话看393的+端是否大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