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88 (pp38l)led屏暗。。刚过保换屏一样求真相、

楼主(2012-06-07):
戴尔1088屏暗,。是led的屏,感觉不是屏的问题,换上新屏还是一样的暗屏,到底是主板哪里问题啊,修过的大侠指点一下啊 ,
大家一起来看看

网友:
换EC   我修到过换EC好的    你量下   PWM_VADJ   这个信号的电阻质   对地偏小  就是ITE8502坏了

网友:
针对LED 暗屏  黑屏  白屏  又不是显卡问题的   很迷茫。(前提是 外接使用一切正常 )

网友:
LED的研究中

网友:
查屏供电啊,这个应该不难弄,对照图纸把屏接口都量下看看

网友:
换板试试……

网友:
LED可以飞线拉电压上去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会白屏,现象不是很明显,偶尔会白屏,遇到好几台了,估计是通病,一直没解决过,都是交换主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我也修到几台这样故障的了,查屏线到IO 的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还是LCD的简单啊,LED正在学习中

网友:
查屏线接口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到几台这样故障的了,查屏线到IO 的背光开启信号

哈哈,有图纸没有啊

网友:
联想E40  遇见相同故障  PWM 对地阻值612   请问  有问题吗

网友:
屏线问题,修道过

网友:
很多都是IO坏得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到手,查下保险

网友:
测量工作条件吧。

网友:
修到过一个屏暗的led,adj无电压,飞了跟线就亮了,但是亮度调节作废了。

网友:
外接怎样呀,屏线的电压,信号都齐了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