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20 I5笔记本电脑不触发?

楼主(2012-06-07):
联想E420  I5笔记本电脑插电不触发?第1次插电可以触发开机显示,拔掉电源,接着插第2次 第3次-----就不能触发不能开机?要等几分钟再插电源又可以触发开机。反复试过好几遍了,故障都一样。请教各位同仁,像这种问题要查什么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散热不好的话 温度高温控芯片会拉低触发信号  触发不了

网友:
刷BIOS了吗
可以试下

网友:
这机器应该还有保修撒

网友:
第一次通电开机后,过些时间会出现死机,或者关机吗?会的话就考滤温度过高拉低某个信号问题,如果不是就查保护隔离!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保护了啊

网友:
不能触发时,3v5v都正常输出。BIOS也刷过。

网友:
是不是 小板与小板之间连接有问题

网友:
有点像是保护 了,格力电路

网友:
查一查南桥那边吧

网友:
还有看中间检测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刷BIOS然后更换EC芯片,自人意见。

网友:
IO芯片有换过,电源小板换过,也把小板的2颗螺丝装上了,一样。

网友:
可能是温控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温控芯片有换过。故障不变。对了,昨天下班前半小时我又去检测发现,按住3v 5v供电芯片或芯片周边元件就每次可以触发开机,这样我就把3v 5v供电芯片给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郁闷。各位同仁,急呀,请指教。

网友(点评):
把待机旁边那些电容换了

网友:
细心一点拉。。既然找到了位置。。再看看还有哪里有可能的啊。。

网友:
各位同仁,客户在催我了,问我有没有修好。我的E420不触发问题还没有修好。急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都找到位置了仔细查查就行啊,按住哪哪开就测那片的元件,正常就都加焊,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有加焊过,周围的元件差不多换过了。现象一样。

网友:
待机芯片 和 EC  一起换吧!

网友:
貌似有通病啊 楼主搜搜论坛 有人发帖的

网友(2012-07-07):
都换了  还修啥  修好能给你多少钱   我建议换板

网友:
看看有没有开路,电容可能漏电了.

网友:
我也有台加热EC就可以触发...换了EC还是不行的.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故障,最后没修好换的主板,是HP  G4的机器板号是r12我换的ec刷过bios  只要用风枪一加热bios就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