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诊断卡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6-07):
今天接了一块华硕主板,P5VD2-MX.SE,不开机,我就装上电源,插上诊断卡,短接开机键,诊断卡亮一下就灭,复位灯也亮一下就灭,我就想是CPU供电不正常,用万用表一量,真的是CPU的供电没有,上管主供电12V也没有,我就把CPU拆下来,发现有一个上管击穿了,就在料板上找了一个阻值一样的上管装上,试机,发现诊断卡一路跑完.我就知道亮了.接上显示器.不用说,好了.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修这么爽的机器

网友:
就12V短路

网友:
CPU的主供电对地阻值也不短路12V点对地也不短路,但上管是通的,我就知道找到病源了,就一个管坏,很爽

网友:
主板最容易损坏的是电解电容器和供电MOS管

网友:
是啊,COMS管是容易坏

网友:
12v不短路,cpu上管下管都不短路,开机掉电,咋办?“

网友:
就是12v短路吗 初学都能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