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100E 不触发

楼主(2012-06-07):
一台联想X100E 的机器·   按下开机键  电源指示灯闪下 · 有高手知道是哪里问题么

网友:
保护隔离 充电IC,你查查

网友:
主板有短路吧

网友:
还有问题没说明白 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A:
这问题提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提的!!!供电、时钟、复位!

就指示灯闪下·  其他没任何变化  有3 5V

网友:
感谢各位的热情回答  机器问题解决了  刷BIOS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指示灯闪下·  其他没任何变化  有3 5V

有通病来着,一般是小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说的 也太模糊了吧     我修过这机子比较多 是都是 电容短路  跟刷BIOS

网友:
  bios 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