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r43笔记本无法关机-----解决了

楼主(2012-06-07):
开机什么的正常,就是关机关不了
笔记本

网友:
关机到最后是屏黑了,风扇在转,开机灯亮

网友:
问题貌似解决了 把他电池卸下就能关机了。

网友:
查各项供电,看看是不是那里短路了!从开关针查起了!偶觉得问题不大,应该是那里接触不好引起的!偶以前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