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611是什么管子 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6-07):
今天修一品牌机电源 查到K2611这个管子坏了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K2488  30N120.。。。。
2611是9A 900V 150W的,只要参数在这之上的N沟场效应管都能代换

网友:
看这个,应该可以代换。
K2082 也是900V 9A 150W N沟道

网友:
K2654,9N90也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