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寸和1530a无关!加负载跳变,又一其他问题。

楼主(2012-06-07):
型号;2231vw
ic;1530a
故障;不加电,5v电压跳变,3v——4v——5v——2v,,,,,,,,无规律跳变。12v有微微跳变。零点几幅的幅度。
拔掉主控板就没事了,电压都正常。
维修过程;测量完毕,不用说一定是aoc的通病ic问题。立马就换了它。结果依旧。
之后换了一个好的电源板测试主控板,主控板没有问题;断开高压板还是不行。最后——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
之后我就开始了大大换件测试。先后换掉了,光耦,431,ic换了好几个,ic旁边电容,开关管,次级输出5v电容。这些都换了。哎,累的我都不行了一天过去了还没有修好。
所以现在请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给我指条路吧,我是没招了。现在我该测哪里。换哪里。你们遇到过换了ic还是跳变的情况吗。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应该是大同(TATUNG)为AOC做的代工吧?

网友:
你确定你的IC是真的吗?我碰到很多都是假的,换上去就有跳变。你看看开关管有个拉低电阻,你看看这个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芯片的反馈电压有没有问题,芯片的启动电压有没有跳变。

网友:
你在看看5V的输出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续流供电没供上吧。。。。。。。。。

网友:
1530a的供电二极管换了没有

网友:
1530a的供电二极管换了没有
那个二极管断电量不出坏

网友:
如果确定IC好的,鉴于你换过的元件,请检查C807 R805 R832 R807 D803

网友:
谢谢了,我修好了电阻坏了

网友:
直接换掉IC 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