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此花 ,芯片,显存那个概率大?

楼主(2012-06-07):
显卡此花 ,芯片,显存那个概率大?亲看图。上面一个是正常的 ,下面一个是不正常的。
芯片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顶楼上 显卡换了再说

网友:
扬帆起航
同意楼主:
显卡换了再说

网友:
显存
同意楼主:
5.0
sysczf
同意楼主:

网友:
显存坏啊

网友:
到底什么坏啊!说来听听呢

网友:
显存,判断依据文字模糊显存大点

网友:
是显存 如果用的集显就是内存问题
同意楼主:
5.0
tt793617113
同意楼主:

网友:
刘志立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是新手 估计也是显存

网友:
如果是有缺陷的 比如630 我感觉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的!最好是干下显卡

网友:
要说清楚是什么显卡芯片组,一般这样花是显存问题多

网友:
显卡花是整面的,像这样的话是显存地址错误,显存连接显卡的,所以先易后难来修吧

网友:
肯定是显存几率大些!!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的是T4系列的U也就是说是PM/GM45平台,这个显卡用但是g98或者是n10的显卡,看样子显存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这个显卡被人干过N次了 ,我定了新显卡,换了给你们说。

网友:
是显卡问题,
换

网友:
都有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 都有可能。。。。

网友:
亲 我觉得屏线

网友:
不可能是显存啊。。。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查屏线是不是氧化了,看着好像是灰阶不良

网友:
坐等楼主回复

LQW520 -5 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显存的原因

网友:
我觉得是显存的事情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   屏线都可能

网友:
换了个新的显卡还是一样,确实显存问题 ,NND。明天去搞显存。屏线和屏一定没问题的 。我用另一个全好的笔记本试过 。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排除显卡问题在搞颗粒!!

网友:
屏线换了吗

网友:
看图片如果是我维修,首先清洁屏线然后重插一下,再不行再重新植锡显卡芯片试试,这种故障屏线接触不好也能造成这样的现象,再就是显卡,另外如果是显存损坏 应该不是这样的想象 ,显存出问题往往伴随着竖线状的花屏!

网友:
先干下显卡吧

网友:
显存可能,估计是联想的某一款机,,,,,,,,,十拿九稳重做显存就行了。